巧增USB接口的功率

楼主(2013-05-13):
巧增USB接口的功率
我的电脑是很早以前买的,过去一直使用2.1GB的小硬盘。最近终于升级了,加了块大硬盘。原来的小硬盘变成了鸡肋,挂在机箱里没什么用,又卖不了多少钱。由于它是3.5英寸4500rpm的,功率很小,于是又买了个二手USB硬盘盒,准备改造成朋友之间交换数据的活动硬盘。

  但将硬盘盒买回来才发现,这块小硬盘的额定电流居然是600mA,比USB接口的最大电流500mA稍微大一点。加电测试,复制小文件一般没问题,但对于大一些的文件,就显示错误,而且极不稳定。但硬盘盒已买回来了,如果再买块笔记本电脑硬盘太浪费,使用外接电源又很不方便,只能想其它办法解决。主板上一共有两个USB接口,每个接口都能提供500mA电流,如果让两个接口同时供电,那硬盘不就正常工作了吗?

  我的老主板上本来只有两排USB插针,插座是自己后来加上的。找到主板上的USB插针,连接插座上的两组8根线,每组为“红、白、绿、黑”4根。翻阅以前的资料,得知“红、白、绿、黑”分别对应电源正极(+5V或VCC)、数据负线(USB Port-或Data-)、数据正线(USB Port+或Data+)和地线(Ground)。将两组电源正极和地线分别并联起来(注意:是电源正极与电源正极相连,而不是正极与地线相连,那样会短路的),就可实现电源的并联了。

  先分清楚代表正极和地线的插针,再将USB插座拔出来,发现两根电源正极的插针并排,这样就好办了。用一根细铜丝(可用废旧的耳机导线里的细铜丝)缠绕在两根插针上,再将铜丝固定好。这一步一定要细致,固定后的铜丝千万不能碰到别的插针,不然轻则无法启动,重则烧坏主板。从理论上说,只要将正极连接就可以了,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将地线也连接起来。

  改造完成后加电测试,启动正常。在接上USB硬盘以前,我从手电筒里找来一个“4.5V 3W”的灯泡(额定电流约为667mA),用导线接在USB电源的正极与地线上。由于电压比额定电压提高了0.5V,灯泡显得比正常工作时稍微亮了些,但亮度很稳定。我这才放心地接上硬盘,拷贝了几个大文件,没有出现问题。接上USB闪存也很正常。看来改造是成功的,我的古董机终于可使用USB硬盘了。

  现在硬盘的价格非常便宜,许多人都有升级剩下的1GB、2GB的小硬盘。如果做成USB移动硬盘,只需买个硬盘盒,花费不多,使用上面的方法,完全可省下一个笔记本电脑硬盘的资金。但是,由于该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会烧坏USB接口甚至主板(我使用的是430HX芯片的主板,烧坏了也不太可惜),所以在改造时最好请个老鸟助阵。

网友:
如何测硬盘的额定电流是600mA,你要是如何加的插座,加的什么插座了

网友:
430芯片组,那可是90年代的东东哦,这篇文章也怕是那个年代的吧!

网友:
2.1G祖师爷级别。

网友:
天啊、、、、、、什么年代了。。。。不过可以借鉴

网友:
这样会烧坏什么吗。担心这个。

网友:
看似行的通,可以试试。

网友:
买个硬盘盒的钱都可以买个几G的U盘了。
唉,都不知怎么想收的。
你说移动硬盘方便还是U盘方便,而且你的容量,唉,都不想说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主板上本来就几个U口共用电源,并联上电源正极也无益,本来就是共用的。

网友:
还不如不用主板5V电源,只用数据线,5V在电源接过去,这电流更大。

网友:
直接在电源5V拉条线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