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红5V对地短路,怎么维修啊

楼主(2013-05-13):
电源只要插P4头,开机通电一会就掉电,拔掉不掉,不是主板问题,换电源正常,我用表量了下输出电压还正常,就是红5V对地

网友:
领个沙发
12v输出不够吧
看电容
我也是新人

网友:
对地短到多少呢!一般5V那里有假负载,要短到零才算短!也有可能是整流肖特基管有问题,温度高是短的,冷了就正常,这种就要把肖特基换掉!

网友:
P4线输出准确电压是多少?

网友:
+12V带不起负载那就查这一路是否不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问题修得少 电源一般修什么还·

网友:
最近天气了,散热风扇不好的电源容易过热保护。

网友:
那不是5伏短路。
开机一段时间掉电。那是带载能力差。

网友:
+5v 和地线间有两个隔离电容 容量很小 无论好坏可更换之

网友:
5V对地短路,跑线看下。5V一般是2个滤波电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