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我实在是搞不懂

楼主(2013-05-13):
或许是我菜吧,现在手里有块华硕的M4A88TD-V EVO/UBS3主板,故障就是经常过不了内存,拔插一下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不行,又有时你拔电等它半个多小时再开,它又亮了。经常这样。内存槽、内存都已换过。大神们,这个华硕是干吗啦?

网友:
查下北桥和cpu座是否虚焊,再查时钟波形正常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保修

网友:
个人认为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打一下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诊断卡跑D0-C3-C7然后不断的重复。。。   认真看了下,发现PCE-E槽脚很多个虚汗点。不过我现在用的是集成。请问这个又影响吗?

网友:
内存排阻打值看看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加焊一下可能就好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北桥是否空焊

是AMD的,内存是与CPU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