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250G串口系统下使用,主机摔倒硬盘摔坏敲盘划盘

楼主(2013-05-13):
日立250G串口系统下使用,主机摔倒,硬盘摔坏,敲盘划盘,重启机器检测不到硬盘,初步拆开检测,磁头停靠区盘片划伤,(明显的有跑道式划伤)更换相同型号的磁头,故障依旧,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可能恢复数据。
硬盘

网友:
基本没戏了。

网友:
数据在E盘,还有更绝的办法读出数据来吗?只是靠进电机的中心位置有一圈圈划伤,外圈没有划伤,磁头拆下来看了也没有偏,怎么会把盘片划的如此严重?(朋友反应,此机正在用着,不小心主机碰倒了。瞬间就划的如此严重。)

网友:
不是数据在哪个盘的问题,是磁头必须从哪里起飞,跑道坏了,飞机就飞不了了。。。。除非有办法不让磁头从那里起飞。
同意楼主:
5.0
xihaha
同意楼主:
这个比喻很形象,哈哈

网友:
如果有读盘片的机器,能把这块物理损伤跳过去,数据应该可以读出来。实质存数据的盘面没有损伤。不过代价,跟数据的价值,不成正比了,宣布报废吧...........

网友:
楼主节哀吧,这个盘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估计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