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自检

楼主(2013-05-13):
电脑接通电源后,CPU风扇狂转,不自检,显示器无显示。拔下内存也不报警,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cpu
风扇狂转
电脑

网友:
最好弄个诊断卡诊断一下。一般这种情况主板可能性比较大,电源,cpu都有可能。

网友:
程序,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A:
电源和CPU都换过了,还是这样,诊断卡没有显示码。

网友A:
没有主板维修常识,不知道从哪下手,请教各位!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主板问题,对主板也不是很懂,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板子问题..自己看下 板子进过水 短路 电容被击穿 没完全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清bios,看BIOS跳线

网友:
给主板放电试了没?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有启动

网友(2013-06-14):
说的不够详细,无法判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内存问题可能性较大,排除电源故障,

网友:
主板的问题大点,可能清一下COM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