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IBM X61用1个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3-05-13):
有台IBM X61笔记本电脑开机后用1个小时后就掉电,屏幕下方的通电指示灯也灭了,开不了机,电源中间针的3.3V电压也消失了。要过段时间,再重新插上电源,中间针的3。3V才恢复。如果此时再重新拔插电源,中间针的电压又消失了,必须过几分钟再插电源,3.3V才能恢复。此时开机使用使用的话,也用不了几分钟又会掉电。这是哪里的故障?中间针的控制芯片是哪个?谁有相关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电阻爱坏,记不住哪个了。有人发过,楼主搜一下。

网友B:
X61的图纸怎么会没有呢,IBM中间针只是检测适配器功率的吧

网友:
IBM的散热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X61的图纸怎么会没有呢,IBM中间针只是检测适配器功率的吧

是的,但是中间针如果没3.3V电压,机器通电指示灯不会亮,也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电阻爱坏,记不住哪个了。有人发过,楼主搜一下。

怎样搜,是在本论坛,还是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