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不触发的怪问题 已经解决

楼主(2013-05-13):
asus m3a78 ver 1.00  大板    触发不加电,检测待机+5sb,  +3.3   南桥的1.2  32k晶振两脚电压 都有!!  短接pwron   i/o 8712f-s 75 脚不跳低低电平 始终+5v   ,后发现 i/o 99脚无电压,此脚和4脚35脚vcc是直接通道+5v的开机后才有电压 ,怀疑不是i/o触发的设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飞线+5sb到99脚,结果可以正常开关机,进系统,声卡网卡usb测试一切功能都正常,的、但是+5sb接99脚就等于直接接+5v,就是说关机后+5v还是有电的,这样就不完美了,求各位老师对这种情况给个说法,不是i/o触发的板为什么给i/o电压就能开关机了???还有就是真实故障是什么??

网友:
补充下此版网卡橙色灯接电源就是长亮的,但是触发后测试网卡功能速度是正常的,不知道有问题不??

网友A:
把i/o的85脚相连接的排阻换了个头,好了!!!!晕   这就是经典 的传说中的华硕822 问题?????  可怜我折腾几天,早知道多看看asus维修帖就好了

网友:
这板是二修?为什么换了一下头就好了,是几脚排阻。电阻不是不分正负的吗?换一下后为什么会正常了。兄弟能说一下吗?

网友:
这板不是2修,电阻是8脚的,单独测电阻好像都是820阻值,我看85脚是接2脚就换了下边,开机了??!!!!晕了!看来别人说华硕便宜板问题多是真的,我也莫名其妙,估计有虚焊或者是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o的85脚相连接的排阻换了个头,好了!!!!晕   这就是经典 的传说中的华硕822 问题?? ...

兄弟,不触发的问题。条件没有测全。这个85脚是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华硕m3a78  不触发  看完帖子直接找了个822排阻  换上正常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o的85脚相连接的排阻换了个头,好了!!!!晕   这就是经典 的传说中的华硕822 问题?? ...

确实是通病,我也碰到了,看完帖子直接换掉822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