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关于office的问题,高手都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3):
今天遇到一台机器,台式机,本来在做账,都做的好好的,突然就打不开了,只有进安全模式才行,遇到这种问题就算吧office卸载了,重装都一样的,其实这种问题很简单的,是因为Normal损坏了的过。直接把Normal删掉就好了,删了后office会重建Normal的,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就这样简单,呵呵

网友:
哈.真正回复.这个方法不错.我真见过.最后重装了系统

网友:
重建Normal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