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3-05-13):
昨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惠普电脑,说系统坏了,进不了。于是拿来用U盘启动进PE安装,先把它C盘格了,GHOST完后重启进入安装界面干别的事去了,忙别的时候看下装好没发现关机了。以前电源问题后接上可调电源重装,GHOST完后进安装界面一两分钟后突然就掉电。查看散热正常,温度不高,感觉有点奇怪,就把电脑后盖拆了,把电脑垫起来,重换了个系统试下,故障依旧,后来摸了下硬盘,很热手,感觉硬盘散热不好,就换了个我们的硬盘试下,还是一样装一半掉电。大家有没有碰过这情况?

网友:
这个还没遇上过

网友:
得 清理一下思路   开始  开始进系统   进到一半就关机  可以认为是掉电   那你进PE也是同样的时间 只是进了PE  不走你电脑上的硬盘  走的事PE 小程序   也是做到一半 掉电  是什么时候掉电  驱动的时候么  那你就得想象 是不是 显卡虚焊的  像这样 CPU一半都没有坏  坏的话 就不会开机 因为开机  这路都会给电  所以说  CPU不会坏    显卡内部跳过去   自己好好想想 屡屡思路  相信自己  加油 . . .

网友:
在PE里面不掉电,很正常 ,试机测硬盘也没问题,在PE里面GHOST系统完后,到硬盘自动安装的时候装到一半左右的时候掉电

网友:
上次就遇到一个DV2000的机器装系统掉电,然后以为散热问题垫了铜片 换了改良的显卡。最后给我们师傅看了一下。换了个系统就OK了。 你也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掉吗?坐等结果

网友:
很直接的说   你的意思就是释放的时候出错了呗   是到那掉电的

网友(2014-07-05):
我装到一半就掉电 现在换XP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