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解决CPU无供电

楼主(2013-05-13):
  今天拿到一块V星G43的板 客服说是开机灯能亮就是不显  这样一说排除供电短路 插上电源插上诊断卡 触发 耶?不跑码!二话不说先测一下主板的主要供电吧!当测到CPU供电的时候!逮到了 没CPU供电
    测了一下所有MOS的G极都没有电压 看来是芯片没工作  先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正好有这个的图纸 看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VCC供电正常、VID组合有高低电平组合、非常好:测到EN脚 没电压!  开启电压都没有 芯片还工作个毛啊!
接着跑线,跑一个三级管 三极管的B极为高电平 怪不得没有EN电压

三极管的B极应该为0V EN才能是高电平  继续往前跑  跑到一6脚管子 一看图纸这管子是两个三极管组成  测一下问题查出来了出来了

找个管子换上 上电! 羡慕不久的马马来了  亮机  维修结束!  只贴不带什么技术含量   穷啦 望哥们抬抬手

网友:
看了很久 没明白 好象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d大家互相学习啊

网友A:
正好有这个的图纸 ,不错啊.要是能提供图纸下载,这个帖子就更有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信号是不是三极管低电平导通发出的呢正常电压为3.3V或5V吗 EN工作信号 正常了芯片 PG信号才会发出吧

不是的 应该是1V以上  它是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这个的图纸 ,不错啊.要是能提供图纸下载,这个帖子就更有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串联分压吗

嗯嗯 12V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   哥么 嫁个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12V是不是  4口CPU主供电的12V啊

要想下听 请嫁10分 精彩稍候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么 嫁个分吧

哈哈你不是吧

网友:
缸哥 来 免门票

网友:
有那么一点看不懂

网友D:
请问  高电平是不是3V一上, 或者超过3V呢。 谢谢是先有PG  还是先有E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高电平是不是3V一上, 或者超过3V呢。 谢谢是先有PG  还是先有EN呢。

高电平是针对参照物 一般在电路中1V以上就是高电平 不同的参照物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高电平是不是3V一上, 或者超过3V呢。 谢谢是先有PG  还是先有EN呢。

先有EN 再有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