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DELL 绿屏的现象

楼主(2013-05-13):
DELL 开机时间长了就变成绿屏,但是那种绿有点特别,然后什么动都没反应,焊接过显卡了,机子开时间长了就成这样了,有时是红的,100%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能开机 过后就成这样了 开的时间长了就成这样了

网友:
做过系统没有啊?换下屏不行换屏线跟查供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换屏试试啊

网友:
外接屏试一下,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发清楚啊,是独显还是集显,  要求助麻烦把东西发仔细点,。这样好给你分析啊,。如果是独显,外接会不会出现这问题 。,外界出问题,查显卡到屏接口的元件 ,有示波器可以测屏个接口的波形,或者触摸法,看看接口供电附件有没有发热的元器件,。   如果是集显,外界OK。那就查屏的电路吧。,

网友:
屏,屏线,显卡,显存。。。

网友:
打服务站电话问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