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能引导系统 板号 dakl 2bmb8f0 rev f

楼主(2013-05-13):
这个本本客户拿来说装过系统不能引导 ,硬盘拆下来装在台式机上可以引导,西数500G的盘,接机后发现硬盘重新分了区,分区表无错误,我又重新分了一下,,又重写主引导记录,再克系统还是不能引导,

出现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于是又进PE用安装版装系统,在装到选择哪个盘时出现错误提示,WINDOWS不能安装在这个磁盘的的分区上,装不过去,又进BIOS改硬盘模式,也不行,CMOS放电也不行,

拿一个250G的旧硬盘和320G的新硬盘装到这个本本上,可以克系统,但重启时还那样,打不到引导系统,i不是硬盘的问题了,打联想客服,说还是系统没装好,建议用安装版系统安装,但安装版根本装不过去,再拿联想售后去,检查说硬盘的问题,建议换硬盘,但硬盘我已经换过了,肯定不行啊,又抱回来,上百度看了一下,也行这种情况的,基本上都没搞好,请各位老师给点建议,我还没动桥,只刷了桥BIOS,但也不行,

网友:
能启动,能进PE,但BIOS里面的BOOT项里的硬盘前面有一个感叹号,换其它硬盘装上去仍然有感叹号,但进PE系统后,能打开盘符,文件可以读取,就是克完系统重启动时出现找不到系统引导,

网友:
在PE里的DiskGenius 中看看C盘有没有被激活,有时候硬盘分区时,C盘没有被激活,特别是大硬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在DISKGEN里已经激活是活动分区。刚刚把桥加焊了一下,还那样,

网友:
南桥换一个、如果要换板的话,我有一片  小修过。。没动大芯片

网友:
我以前就遇到过,你用PQ等分区工具,区能分,但是注意不到C盘是否处于激活状态,建议你用DiskGenius ,可以看到硬盘的状态,我是搞硬盘升级时才发现的这个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那可能是主板和SATA通信问题吧

网友:
准备订个桥换一个试试,正在尝试刷BIOS,这个板是单桥的,HM55的,

网友:
那你能不能重新分区,在看看它是不是有几个小的分区出来,一般这种大硬盘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出现的小分区不要格式化,删除就可以,在把C盘激活,重建引导,装完系统后把bios里的第一启动设置回硬盘,再导入默认,这样都不行,再考虑换板子吧····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有一键分4个区的GHOST分区镜像试下啊.

网友:
谢谢各位,此机修好了,从淘宝上买了个BIOS文件刷上去,再进BIOS后看BOOT项里的硬盘前面也没有感叹号了,保存重启,可以引导了,刷的是桥的BIOS,附上,

联想Y460 SB.rar

1.6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