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老师看看这款笔记本摄像头接口定义

楼主(2013-05-13):
请各位老师看看这款笔记本摄像头接口定义

网友:
这样看一下就知道定义的话,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论坛里高手如云 试试看

网友:
     看不清楚  你发的这个是摄像头没用还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电脑上的?什么型号?什么板号?

网友: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 不过看板子上面有一个三星的标志 难道是三星的机器?

网友:
这个师从朋友处拿的 具体不清楚 看板子上有个三星的标志 难道是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