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电源灯一闪就灭

楼主(2013-05-13):
一台I5的机子,待机电流0.1,开机排针,3。.3V正常,短接一下,边上的LED灯一闪即灭,这时候开机排针的电压为0,待机电流为0. 待机3v  5v正常。怀疑有电容短路但找不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查

网友:
怎么判断电容短路的呢。不就是处罚不起来嘛,问题很多种啦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哪地方短路吧,一触发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