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们,帮忙哦。一个小的网络工程我怎么做?

楼主(2013-05-13):
我维护的一家公司 ,他们主要是销售,office办公室,每张台子上一台电脑和电话 ,现在他们要搬场了。新的地址看了一下。电话线和网线共有128根。在同一个楼面。问题1:网线电话线都布好了,接通上网。电话是IP电话由其他公司搞,我接通就行了。在上海,我这个怎么给他算工钱。不包材料 2:现在网线很乱,我怎么快速的把网线整理出来,把标示贴好。我不想用测线仪做,因为那样还要接水晶头。3。电脑约60—90台,怎么做网络拓扑。原来的是一个光纤猫---——DINK路由器——DINK交换机48口————不够的接那种智能小交换机扩展一下。搞的网络不是很好,动一下就掉线了。DINK路由器能不能接两个DINK交换机48口的。DINK路由也是我买的,比较好的那种。4 做一个服务器共享文件和打印机,也就是一个普通电脑。win2003我要做那些主要设置。各位同行,我第一次做,有点茫然。大家有时间给我点资料,知道多少说多少。。。谢谢 !!

网友:
你不说网线电话线都布好了吗?

网友(点评):
我写了这么多,被你这么一搞,全坏了。你要真的看不懂也别说出来啊。还是个板凳,唉

网友:
网线和电话线是同一种线材吗?

网友:
难道每张台子上一台电脑和电话的端口就不要接水晶头了嘛?

网友:
先讲好工价为妙、不然工程一完工、直接找理由说人工价高了什么的、

网友:
先谈价钱,不然弄完就不会闹不愉快

网友:
一般这样的话,可以收25以上一个点,
你那么多线的话,必须要用测线仪,不然你准备一个月去找线?(你在测线仪上搞个水晶头,另一头直接把两边的铜线绞一起,不是一样的可以找到线吗?这样也省水晶头啊,最好有2-3个人配合)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还有不懂的可以在问我

网友:
慢慢来,工钱一天收个200左右再加上其他材料费

网友:
再买个48口的交换机就可以了,也不贵!不过那个DLINK的估计带这么多台有点吃力,要么就做个软路由,要不就买个好点的!人工一天一人200,你就慢慢做好了!寻线不用打水晶头,寻线仪不是有条线的一头就有个夹子的吗,把一头剥开夹上就行了!

网友:
谢谢 大家。方法都很实用 ,我准备买个测线仪,这样就好多了。人工费好贵哦,我找一个人250元一天哦,还要吃中午饭。

网友:
共享文件小型公司建议带阵列的NAS,打印机用专用的打印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