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走吗怎么修

楼主(2013-05-13):
好多台式机主板不走吗的问题    都不知道怎么修   一般我都是刷BIOS做做桥   不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大家对不走吗的主板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楼主是打酱油的吗?论坛这么多经典的案例都不看,就直接这样问,建议去迅维学习

网友:
没有事多在论坛逛逛,看看就长见识了

网友:
LZ高手 你修板子不亮电压? 直接看代码先刷BIOS在做桥是吗?

网友:
事在人为!!!

网友:
无法沟通,首先测试电压 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