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 屏幕发绿,亮度调不上去,求解

楼主(2013-05-13):
板号715g2883-1 ,芯片tsum5plhl-lf。

无论是否有外接信号,屏幕都是绿色,而且亮度较低。恢复出厂模式亮度瞬间正常,不到一秒变暗。测量高压板adj脚,屏幕最大亮度时0.3v,最暗时1.75v(可以继续调暗,但最亮时明显亮度不足)。

屏幕全程整体发绿,且有竖条,如图。屏幕颗粒感特别严重

===============
感谢各位支招,刚才重新把屏线擦了擦,开机瞬间颜色居然正了,背景黑色,而且文字亮度也够,比上图效果好得多。但接上vga线以后开电脑,屏幕连指示灯都灭了,应该是分辨率高,屏幕支持不了。 重新开机进coms,屏幕可以显示出来,但是依旧是整体泛绿(coms的蓝色背景显示为绿色,且亮度较暗),而且像素估计800*600的样子,很低,和上图类似。
估计擦屏线有用,但是问题还有。按下auto键,屏幕瞬间大亮,蓝色出来且颜色很正,只是屏幕有些波纹有点抖。但不到一秒恢复故障。

据机主讲,他把芯片旁边的24系列的白平衡flash拿下来过,而且发现1脚在拆卸时有少许破损,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

补充内容 (2013-5-14 09:05):
今天把24flash换成了一个较大容量的芯片,是从其他品牌驱动板上拆下来的,没有清空数据。换上后开机启动,开始正常,在进系统桌面的瞬间屏幕灭了。重启进安全模式没问题。

网友:
测量vga信号,rgb都是75欧正常。我不明白的是,我没接输入信号,为什么屏幕也会发绿呢?

网友:
更换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  故障解决了告知一下原因啊

网友:
lvds的屏线没有rgb之分啊,为什么会这样? 另外屏线没动过,是那种带卡扣的片插,刚才测量两端对应都是通的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解决,初步想换板了......

网友:
把驱动板换了,就对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两端有接触不良

网友:
不会是灯管有问题吧,测下灯管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问题可能是驱动板数据丢了 。 重写下MCU数据看看  。

网友:
如果说是数据线的问题吧,按auto却会有瞬间的颜色、亮度正常;如果说mcu的问题,毕竟人家也有显示;那个24的小八角应该不是mcu的程序,如果是白平衡rom坏了,会不会这样呢?
另外我没有发现有vga和dvi接口的ddc存储器...

网友:
按下auto键,屏幕瞬间大亮,蓝色出来且颜色很正,只是屏幕有些波纹有点抖。但不到一秒恢复故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280879

对于按AUTO键图像能正常,此类故障一般是24CXX芯片中的数据异常所致,可以进工厂模式RESET,也可以取下芯片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