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暗屏 高手进来看下 屏接口要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2013-05-13):
一款IBMX31的板子。开始的故障是电源和电池自动切换 搞好以后裸板能上电 装到一半的时候再试机就暗屏。能看到开机的画面就是暗。测过屏能点亮应该是好的 换过高压板 换过屏线。
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屏接口的必要条件
暗屏

网友:
测测高压的开启信号 ,不行就压压北桥

网友:
暗了 在量下 看看什么少什么条件

网友:
测一下保险是否OK, 再看看屏电压开启有没有, 还有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测下H8 KBCLED ON和Q40条件是否达到条件了!

网友:
已经亮机了。看了下帖子 原来 有个休眠开关的小东西,按下去弹不上来了,当按下去的时候 屏供电就接地了好像, 被这个小玩意折腾了半天,不过还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