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键盘鼠标都完全不能用

楼主(2013-05-13):
刚接手一台Y450 测试和客户说的一样键盘鼠标都不好用 换键盘不行后 拆机换I/O芯片 还是不行 换南桥还是不行 晶振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该怎么修

网友:
刷BIOS试试呀

网友A: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还是外接usb键盘,外接USB鼠标都不能用?一般是KB这一块出问题多。打打接口的阻值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还是外接usb键盘,外接USB鼠标都不能用?一般是KB这一块出问题多。打打接口的阻值看看。

是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外接是好用的

网友: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IO,南桥,BIOS,键盘都换了,那键盘接到IO的对地阻值你有测过吗

网友:
别接触摸板试试键盘可以用吗在DOS下能不能用

网友:
单接键盘也不好用 拆出来基本上都是单接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