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由于适配器坏,导致烧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3-05-13):
联想G430,板号:JIWA1 LA-4211P REV:1A。由于适配器坏,导致烧笔记本。拆开一看DCIN 的接口处一个4435的D极烧爆开一点,另一个测试也坏了,后边的电流检测电阻也烧断了。到这里就想知道,电流检测电阻如何代换,还有就是如何判断除了前边两个P沟道场管外,后级还会不会别的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把坏的换了再试

网友:
我把电流检测电阻拆下来后,用万用表蜂鸣档量它1   2脚的时候,只有1.4,两个表笔连通是0.5,我以为是正常的,可我把4355两个都换了,又在T40上找到两个0.033欧的电流检测电阻并连换好,用电流用电流表插上电,就把PU1  39A126给烧了。这里我就想,难到1.4的时候PU1  39A126就有轻微短路,导致上电就烧了 ;还是电流检测电阻换上的不合适;或别的地方有短路,对了,我看检测电阻背面有两个D89的电阻,其中一个像是烧了。他们两个是并联的,可量哪 一个也是D89的阻值。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电源管理IC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