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清灰后开机不久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3-05-13):
本本用了2年了,开机很热,就自己动手把CUP风扇清洁了,结果悲剧了,开机不久就自动关机,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进PE格式化C盘后还是自动关机,风扇也换过还是如此,内存,显卡都检查过了,硅胶也重新弄了还是如此,泪奔中!!  求助会是什么问题,一开机没多久就直接关机跟断电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温度没弄好吧

网友:
是不是把CPU旁边的电阻弄掉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没上上去 或者风扇的接头没接上去

网友:
接头接上了呀,CPU旁边的电阻没动过哦,在BIOS界面就可以停留蛮久的,进PE或者开机界面不久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试一下裸板看看换掉电吗

网友:
你导热管和芯片接触到了吗?

网友:
接触了,4738G那导热管跟风扇连一起的,要拆了才能清洁CPU风扇!清洁后开机的时候快了很多,结果过了下就悲剧了  一开机就自动关机

网友:
把灰再洒上去,可能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你查查散热那块,应该是那的问题
,解决了说下

网友:
建议裸板测试

网友:
你把散热拆出来看下与芯片接触的那一面,看下硅胶有没有压平  如果没有说明要加散热铜片

网友:
CPU  后面的大电容坏了吧...

网友:
把芯片表面,还有导热管上面残留的干硅胶都处理干净,垫上铜片压好导热管试试#

网友:
芯片表面及导热管残留硅胶处理干净,垫上铜片压好导热管再试@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的锣丝没上紧?

网友:
是不是CPU与导热铜管之间的散热垫在清灰的时候搞丢了啊!看看掉电的时候是不是温度太高,不行就加个散热铜片!解决后说下

网友:
显卡CPU接触面都加个铜片就好了

网友(2013-07-24):
这款没有大电容的吧  我也碰到了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的 还没想到办法呢 温度看了 跑大师70度不到就关机了

网友:
散热 解决好的话 !
是不是CPU后面大电容问题啊
东芝的几款多是这样

网友:
虽然没看到楼主最后的解决方法,不过各位的建议倒也让我知道了许多方法

网友:
肯定是散热问题啦

网友(2013-10-06):
铜管坏了,显卡高温,指定是,换铜管吧,应该是漏氟了

网友(2014-08-28):
我也遇到这样的,不过是宏基的,用鲁大师测到50多度的时候,温度瞬间就到98度,我是裸板点的,散热绝对没问题(裸板点的时候我用手按住显卡散热那一块)温度不高,是不是显卡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清灰后还有点不亮的呢!

网友A:
出厂的时候显卡上用的不是硅胶,是那种固体的垫子,你清灰的时候肯定弄没了,再找一个就行了,因为厚度不一样,图上硅胶还是没法散热

网友(2016-06-09):
修吧,应该本来就是这样的问题吧,主要原因不是散热不好,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排除了板子、芯片等硬件!单就散热来说不妨关注下散热风扇与排风口对接处是否密贴!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拆机后并无多少灰,各方面无问题!(接手时机子开不到二十分钟无端停机),只是在风扇与散热口对接处的密封胶带翘起,用封口胶带密封后装好机试,开机7个多小时无事!希望能帮助有此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