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新手请教一个问题,三星788DF 不通电

楼主(2013-05-13):
打开一量,保险是不通的,想请教各位师傅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我是新手,真的很想学习,谢谢各位师傅

现在不知道D601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好的,
测得他的阻值为一开始为39M欧慢慢下将到0欧,交换表笔,测得0欧。。。

网友:
建议你送维修站吧 ,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如果想要学习维修那么这条路 还很漫长,要做好被电击的准备, 二极管正反向阻值为0 肯定是坏了,接下来你需要看看4颗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坏的,主滤波电容两脚是否短路(若短路区分是电容坏了,还是开关管坏了)如果没有短路 那么恭喜你,你这个显示器 快修好了,换掉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保险烧了   后端短路   不要盲目换个新的上去   换了照烧不误,把电路理清楚,在动手

网友:
保险不通是烧开路了吧,二极管正反测O,二极管坏了

网友:
自己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烧坏的

网友:
后面短路了 ,先排除短路把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不明确 图片也没有 无法判断故障源

网友:
保险烧了说明后面有短路,建议送修,实在想修就要慢慢修,不能急,说实话后极短路,需要查电源的几乎所以零件,否则容易故障扩大化,显示器不是电脑机箱有危险的所以不是专业最好别修费时费力!

网友:
你连二极管都不能准确判定是否好坏,怎么维修呢。。

送维修站吧。或是自己努力充电,以后再来修。。呵呵:)

网友:
后级有短路`每个大电感先量下有没对地的

网友:
保险挂了,整流桥估计也一样,换了在试,在烧在考虑其他

网友(2013-06-15):
听你的话连一点电子知识都没有,修只有放炮的份了。还是交给专业的吧

网友:
你测量二极管的万用表档位都不对 兆欧级的 测量高压硅堆还差不多 还是别费劲了 去补补基础吧

网友:
测量二极管建议拆下来测量,会准确些,多看看维修视频吧

网友:
把整流桥换掉换个 保险试试  可以了就可以  不行送维修站吧

网友:
烧保险,说明后面有短路。用表一级一级往下量,会用表吗?

网友:
三星显示器包包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