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有供电,无复位

楼主(2013-05-13):
如题,一块P5QL的华硕板子,CPU供电是1.12,感觉有点低,总线供电是1.09
无复位,不跑码,刷过BIOS,也换过,晶振电压也正常,好像板子上的供电都正常啊,桥也压过了
座子也压过了,求助
华硕

网友:
无复位不跑码?你刷BIOS有什么用呢,先把复位修出来

网友:
既然知道没复位 就顺藤摸瓜就行了

网友:
先把复位修出来 在进行下一步

网友:
先修复位,然后在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查复位供电

网友:
先确定所有供电和时钟正常,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样的板子,P5QL,只不过有复位, 但是还没搞好,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无复位就查VCORE的PG送出没有,再查时钟EN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所有供电电压,转换MOS管 LM1117是否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