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注意害死人,IBM T410I外接有声,内接无声

楼主(2013-05-13):
上个月HP售后送一台IBM T410I,说是清完灰就变成了能开机,不显示,电流只到0。4不动。拆即检查,CPU供电IC边上掉了
3个电阻,补上就OK。当时是没拿硬盘过来,也没多试,就给他送过去了,过了一天打电话来说是外接耳机有声音,内接无声。
已经换了喇叭,还是如此,确定是主板问题。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故障了,当时就说好,如果要换声卡的话,就收成本费,如果是小问题就免费修下。但客人说现在没空,要等
段时间有空了才送过来修。前天天客人终于把机器送过来了,因为外接有声,内接无,所以一直怀疑是转换电路出了问题
,或者声卡本身问题。拆机检查,一直围绕转换电路检查,没找到问题,所以怀疑声卡本身坏。告诉客人声卡坏了,没货要等两天
。今天先发的声卡终于到了,立即打电话叫客人把机器拿来,满怀信心的换上去,郁闷了,居然还是一样。
只好老老实实检查声卡的工作条件,居然有两组供电没的。真是经验害死人呀,因为外接都有,只是内接没的,所以根本就没想到
居然会有两组电压没的。

这个机器最后检查的结果是R618坏。
所以各位同行,如果下次才遇到这样的问题,记得还是要先检查下电压再说。

网友:
既然外接耳机有声,声卡应该就没问题,不可能装两个声卡的。
只能是与内接的部位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确实这样的,我试过了,去掉R618,外接OK,内接无声,接上R618,就内外接都有声

网友:
两组供电都没有声卡怎么还能工作?一般外接和内接的好像是声卡同一信号出来再经过转换的吧?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确实是这样,我试过了,去掉R618外接就有声音,内接没有,接上R618就内外都有

网友:
那组电压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2014-07-12):
修机看来不能懒啊——我就经常之样——呵,

网友(2018-07-01):
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
没事  你下次还是会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修得好,不常见,可能是插什么音频设备烧掉了

网友:
两组供电都没有声卡怎么还能工作?一般外接和内接的好像是声卡同一信号出来再经过转换的吧

网友:
清灰的肯定是装机工,没技术,搞出这么多问题来!

网友:
清灰的技术员也是可以,清个灰竟然可以搞掉三个电阻

网友:
这两个供电应该是主供电的吧,按理说没了应该就没声音,小小白表示不能理解

网友:
供电来的,芯片里面有很多组功能,供电分别不一样吧

网友:
修多了 就不想去查了  先搞熟读快的

网友:
我说 t410i的主板80一个 你们信吗?每次修道t410不开机的 排除键盘我短路的 我就想换主板

网友:
哈哈   做维修的 就是有时候这样很无奈好了心情也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