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傻的问题,大家的工作台上用不用屏线和高压线的延长线啊?

楼主(2013-05-13):
经常看到有兄弟展示工作台,把一块屏贴在墙上,然后桌面上是带修的板子。我正在自学阶段,今天我修一块液晶,也想把屏立在墙边,可是无论屏线还是高压线都很短,只能在屏的背面垫张纸,把高压板、驱动板放在屏幕背面上。这样一来想看屏幕显示效果,还得蹲下扭头看,太别扭了。

兄弟们怎么做到的把屏幕远远的贴到墙上,肯定用到了延长线吧。高压线还好所,屏线呢?好多形状不同的接口怎么延长啊?

网友:
贴墙上是修笔记本和主板用的,直接有VGA线  修个液晶你用什么屏,液晶不是有屏么 ?难道谁还只拿液晶的板子给你修 ?这样也只能修修供电吧 ,至于你说的看修好的结果 你吧液晶翻过来好像也不麻烦吧 ?还有什么比你接延长线更麻烦的呢?

网友:
哈哈,这样我就明白啦,看来我还是想多了,谢谢这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