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5658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5-13):
HKC G5658 显示器不通电,19寸的 ,双灯管的一体板,量12v  5v都没有电压,就发了一个板子。装上去电压正常了,连上上驱动板,通电

不会自动开机,按开关绿灯亮几秒,就黑了,屏幕没有反应

改了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的

不接屏幕,在一体板上直接外接两根灯管,灯管正常亮。

这里有一个方正品牌的屏碎的显示器,20寸的,把这个屏幕接上去,会亮,红绿蓝自动闪

放了半个月了,实在没办法了,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呢!!!请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1.你换好电源板后按开关绿灯亮几秒,就黑了,屏幕没有反应。试下接入个信号看看,如果还是如此可能驱动板坏了。
2.改了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可能你屏线没有选对,也有可能驱动板程序没有刷对。不要跟我说你的驱动板不要刷程序的只要跳线就行,我可以跟你说那种驱动板有个别屏是点不了的。还是找个刷程序的板子改好点。
3.你把20寸坏的显示器的板子接到这个屏幕接上去,会亮,红绿蓝自动闪的话就是说明你的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你驱动板程序不对,至于接上去,会亮,红绿蓝自动闪是因为那个驱动板可能分辨路不支持或者那个驱动板的程序也坏了,红绿蓝自动闪是驱动板在自检。
兄弟你的显示器大体就是这个故障了好好查查,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1.是不是发过来的电源板驱动能力有问题。
2.驱动板程序写对了吗?
3.信号输入有没有 问题。比如分辨,刷新频率==原因。自己仔细排查下吧

网友A:
原本的电源板子应该是主供电上300V旁边的短接线生锈坏了吧。还是修原本的起来试试比较实在。还有个经常坏的就是驱动板上面的供电滤波电容没鼓包,但是就是不行。我前天晚上修了两台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线是如何拆的,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屏线的问题。最好把线再弄一下,刷一下程序

网友B:
接了信号,电源指示绿灯变成一闪一闪的,隔一秒一闪的样子!!

网友:
既然电源和驱动板都换了。你全部换成通用的好了。

哪有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电源板子应该是主供电上300V旁边的短接线生锈坏了吧。还是修原本的起来试试比较实在。还有个经常坏的 ...

没锈,显示器没怎么用,板子新的一样。模拟电路知识不懂,修起来费劲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了信号,电源指示绿灯变成一闪一闪的,隔一秒一闪的样子!!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程序不对。

网友:
像是驱动板短路  直接改个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程序不对。

把on/off直接接到屏供电上,电源指示灯正常了,开关也管用了,就是暗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第一  你将HKC 这个板号是9815吧  你将这一套板子接其他19 17的液晶屏测试下,    第二  方正这个你接了VGA信号还会自动变色吗?还是没有接VGA会这样。你接上VGA信号  然后用按键板调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on/off直接接到屏供电上,电源指示灯正常了,开关也管用了,就是暗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你用什么驱动板改的啊,原装的吗

网友:
早几天修了一台杂牌的19寸液晶也碰到类似的问题,高压一体双灯电源板烧了。拿一块通用电源板来试机,驱动板是单5v的,接液晶灯管亮了一会就黑了。外接灯管就没问题。换另一块驱动板试机,没问题。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驱动板改的啊,原装的吗

嗯,是呀,原装的

网友B:
大意了,接了个12v到屏供电上了,驱动板和一体板都用新的,显示了,白屏
估计屏挂了

网友:
这不叫解决  这叫悲剧  最后 屏挂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意了,接了个12v到屏供电上了,驱动板和一体板都用新的,显示了,白屏
估计屏挂了

查下屛保险吧,有时候有意外惊喜的

网友:
有时候靠固有的思维也会绕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屛保险吧,有时候有意外惊喜的

保险没挂,屏幕还会显示,蒙了白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