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文件待高手拯救(罗工老前辈您别再潜水了)

楼主(2013-05-13):
有个EXCEL文件被破坏显示“无法读取文件”。用了手头上几个修复软件均无法解决,WinHex这种高端软件像我这种硬件控的屌丝又不会使用所以过来请教各位大侠助小弟一臂之力如罗工老前辈肯高抬贵手相助小弟更不慎感激

那个待拯救的EXCEL文件小弟我已上传上来,各位大侠可下载去试试看能否医治

网友:
不会是被完全破坏了 ?帮你定下  希望高手助你  解决了记得谢谢论坛

网友:
数据不完全

网友:
修复不了,别指望了,如要手工修复,也是缺表很严重。

网友A:
修复下载还要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下载还要积分

这是论坛设置的,木办法啊 - -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文件是U盘上的还是硬盘上,数据不连续,有碎片了,要恢复得从原盘上分析

网友:
像EXCEL和WORD的乱码,一般是无法修复,只能从原盘重新提取的,因为,碎片的问题。

网友:
这文件有碎片,即使能恢复,代价也很高昂的。

网友:
我用wps2013 可以直接打开,但是里面没有数据,下面看图

网友:
下载WINHEX软件,自己手动修复一下吧。

网友:
希望高手助你  解决了记得谢谢论坛。帮你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