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复位.不跑码,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3-05-13):
主板不跑码,没复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有一个不对都会不复位,不复位自然就不跑马

网友:
你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给你讲?查各个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无复位的情况多着呢,看什么芯片组的板子,复位的前提条件是,供电,时钟,PG正常后才复位的,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就是复位不正常 查供电  按照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