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死机

楼主(2013-05-13):
影驰9600GT加强版,能装驱动,有时游戏也能正常玩几十分钟。
但大部分情况下,是经常性卡死,就是屏幕突然卡住不动,只能硬重启,显卡降频后无改善。
MATS测试不报错,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芯片,相信问题可以解决的

网友(点评):
就有那肯定是心片问题 你能句体说一下吗。。。。我也有好我这样样的卡,没有报错全是这种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芯片

网友:
不用加焊,这样的问题电源供电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估计是不稳定,你量下那个六针接口那里的供电吧,正常时量下,死机时再量下。量那几个大电感上的电压看看。

网友:
电容都换了试试看看

网友(点评):
一个显卡几千上百个电容,你能告诉一下,是那颗电容出问题吗,有指明吗

网友:
显卡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A:
楼主看看电源,我碰到一台电脑就是电源问题。换一张能耗低一点的显卡--------不带显卡供电的就正常。

网友:
显卡供电的事

网友:
你做什么的时候死机,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

网友:
先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试一下,排除供电部足的原因,然后再检查显卡供电电路,看看有电容不正常没有

网友(点评):
电容坏是么样子,能说明一下吗,这样楼主更好测量,,要是知道是那一颗更好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上次。。用客户的显卡。。就是进系统不动了。。。用我们的显卡就只有一张能用!搞得最后结果是电源供电不好呀。。。。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要是不行了,在加焊!

网友(点评):
这个破卡250W电源满载吧,不会他用的电源只有120W吧 要是120W电源,也可以风值到250W吧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导致的吧  查查供电看看 也许会好的

网友:
先换下电源看看,不行就换换显卡上面的电容,然后在重植显卡吧,不行就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一般我都會認為是脫焊的前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电源,我碰到一台电脑就是电源问题。换一张能耗低一点的显卡--------不带显卡供电的就正常。

同意楼上说的,电源问题,或者将显卡换到别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
电源问题的话,用示波器看一看纹波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不好,冤枉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