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 战神版 bios时间可以保存 设置不能保存

楼主(2013-05-13):
盈通A6 战神版 bios时间可以保存 设置不能保存
电池有电3.2V  跳线冒2.6V 刷bios也不行  不断电重启设置保存不了 时间可以保存  断电后时间也可以保存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过新板时间就不准 的现象,直接找代理更换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设置能保存,日期走,时间不走的板子,

网友:
检查南桥旁边的晶振

网友:
直接换了晶振  故障依旧

网友:
换晶振电容和晶振,查电池电路,最后就换南桥

网友:
你设置的什么呀,是不是设置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