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优雅A300-T3000

楼主(2013-05-13):
那位大哥有这个图纸啊?这个板都两面都烧了!没有图纸不好搞了。。。通电就短啊。。电流猛彪。。。。

网友:
这样的兄台还能修,佩服。

网友:
学习中,你在别的网站也找找

wt求问 -10 板子烧了也学习

网友:
报价多少,如此费心

网友:
没这个图纸

网友:
建议换板。不一定修好,修好也不一定稳定,客户老是找你,你自己修的头疼,。。。。。。。。。。。。。。。。。。。

网友:
检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就修这块板子。

网友:
这个建议自己试试能把烧过的地方清理和整理好再试。这些版都是深圳厂家的方案,一般都是找补到图纸的。

网友:
修好以后的成就感那就不提了!

网友:
夹层里面都有可能烧短了,不好修啊

网友:
我以前在神舟的售后干过,据我所知,神舟本省一级代理商那里的维修工程师手里都没有图纸。一般售后碰到这样的板子是直接返厂换板了。
还有就是神舟的本主板是质保3年的。你看一下那个本的后壳。上面有一个编码,类似这样的:C2787H00721489,H后面第4位数代表的是年份,我说的这个本是2012年的,H后面第2位和第3位数是代表的是第几周,我说的这个编码是第7周,生产日期是2012年的第七个星期,也就是2012年2月的。
楼主看看能不能拿到神舟售后让他们给你返厂去换一块新的,祝你好运!

网友:
可以考虑换板了

网友:
没的救了那张板,中间层都成焦碳了。只有换板了。谢谢各位啊。。扳子是06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