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 拆开盖子

楼主(2013-05-13):
amd CPU 拆开盖子
朋友说CPU 过热装了散热器还是过热保护
为了 了解一下CPU的外盖子。自己拆开一个坏的CPU
可能有点用力。

先上到CPU座子上
这样不会搞坏针脚
用刀在边上慢慢推
也可以用风枪吹 加热了。他也会掉
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才知道AMD CPU也有盖子,还能拆下

网友:
你扣上就行,你最好用一个好点的风扇吗,比如酷冷s200也可以,

网友:
原来是你呀。这经验不错.

网友:
都没拆开过那玩意儿

网友:
遇到过一个盖子接触不好的,开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会就到90多度。直接返回代理换了个新的。

网友:
我昨天当着客户的面还拆了CPU

网友:
拆开后散热不良的U,重新安装后,能正常使用了吗?

网友:
以前在论坛里看到有大神说:AMD的CPU可以像焊桥那样给CPU上面(有电容的那一面)加热,一直焊到电容可以轻微的推动为止,说这样可以修好AMD的CPU过热的问题。要是有哪位大神知道详细的操作方法,请指点一下,手上有几块AMD的CPU开机运行一会儿就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网友:
那蓋子不用裝回去嗎?

网友:
高手啊、还木碰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开颅手术啊 真心伤不起 AMD的本身功率就不小 温度适当的有点高 也是正常的 搞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我这里也拆开了一个  闲着无聊研究CPU   结构

网友:
用刮胡刀割开就行了,不会损伤PCB板,那样还可以还原,加热撬的方法好象不太好吧。

网友:
经常跳到90-100度,自动断电。刚刚打开了,在琢磨用什么样的硅脂,和什么胶封装?

网友:
  还可以哦,LZ厉害,学习了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坏的AMD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