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31SW+指示亮闪烁

楼主(2013-05-13):
具体故障,通电屏亮下就灭,能看到LOGO,指示灯绿色隔差不多一秒闪一次,屏线有没有接一样会闪,闪的时候高压板靠进线圈附近有声响,很小声,闪一次, 响一下,电容没鼓包,5V电压和信号电压输出正常,不接高压,不接屏线指示灯一样会闪,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了,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12v 5v有没有跳变啊应该是高压出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与信号板的排线拔掉,高压部分的开机信号(on∕
off)接5V,接上电源灯管不闪了,即是信号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出现问题了  你如果不确定那里问题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
指示灯灯也一起闪   是电源拖不起负载   还有就是驱动版出问题

网友:
接一个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问题了吧。

网友:
断开往高压去的12V,然后看看电源灯是否还会闪,如果不闪就说明是12V短路,修高压部分。如果还是闪,就要查12V和5V是否正常,有没有跳变?如果有跳变,则说明主电源不正常,修主电源部分。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了,换个通用的上去试一下

网友:
你先用其他板子确认下故障在哪块板。如果在电源高压一体板。先断开高压供电试试。高压的升压MOS管有一组短路会这样。另外如果开关电源是EA1530电源芯片直接换EA1530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或者去保护!

网友:
屏线灯管都接上 测5V 正常不,在测下高压8脚IC有没有损坏,最后换个驱动板就能出结果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 不起负载,把0.22电阻换了看

网友:
改通用高压试试看

网友:
测一下12V5V负载能力 检查高压

网友:
改下高压板试试。。

网友:
电源板12V\5V有   就直接查高压部分吧

网友:
把电源板变压器附近最小的那颗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