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显 BIOS死机

楼主(2013-05-13):
一台SL410K集显,客户说进水的,上家估计报价过高,但是主板被上家处理的非常干净,完全看不到一点水渍,焊油也都被处理干净了。接到手,上电不亮,插拔内存情况一样,准备做桥了,但是想到是二修机器应该会这么简单。找到图纸,找到内存的PG信号,在主板上发现这颗电阻不在上面,但是两端的焊盘被处理的非常完美,没有图纸根本不知道这里应该有颗电阻,在料板上找到电阻补上,上电,亮了,ThinkPad的LOGO出现了,然后就跳转到BIOS界面修改日期跟时间,问题出现了,键盘跟没插一样,按什么都没用,USB外接键盘也是一样,什么反应都没有,去掉所有外设,裸板情况一样,USB口无短路现象,至此无头绪了,各位同仁们,请解救,求真相。。

THINK SL410K DAGC2AMB8HO(8L集显.pdf

网友:
你这个是死机 还是键盘不能用? 键盘不能用查EC   BIOS

网友(点评):
bios 刷过,情况一样,键盘换过也一样

网友:
检测下CPU的核心供电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