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67变形金刚 支持1156CPU的板子不触发

楼主(2013-05-13):
请问各位大神们,这块自用板不触发,初步排除BGA问题,另外这个主板的触发开关是有3.3V电压的 请问后续如何测量,另外这个板子通电内存无电压, 是否和映泰设计原理一样 通电就会有电压呢?

网友:
你都查到内存没电压,先把内存供电修岀来呀,

网友:
不是不开机吗 ?先把开机修出来

网友:
这款主板是通电就有内存电压还是?

网友:
触发电路,开关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   然后拉低路线   还要满足IO南桥待机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