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有横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3):
一DELL A840
笔记本
,整个屏都有很细的水平横纹,外接的显示器没有这现象,前几天还有闪屏现象,拆开清了清灰尘就剩下横纹问题,会是什么原因?
还不太影使用,但看久了眼累,是否等它挂了再去送修?
闪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或者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也有可能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