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

楼主(2013-05-14):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 同行送过来的 通电测式全板没有复位 测得是时钟没有 时钟正常的条件是南桥要收到 CPU供电OK的信号,实测8802A 第二脚电压为0  打值对地短 拆掉8802 对地还是短 跑了半天线路 硬是没跑出来,请问各师兄 这个信号对地短 南桥坏的可能性是不是最大,

网友:
只有跑线才能确定故障

网友:
用断线法看是那一部分短路

网友:
查电路图

网友:
什么芯片的板子呀,时钟的工作条件是VCC,14.318,VTTpwrgd,RST有些没有,怎么会是收到CPUPWRGD。南桥发出时钟的开启信号呢

网友:
昂达945主板  找不到图纸 跑线跑了半天没跑出来,大家知道 对地短的最不好跑线,表笔碰到那里那响,郁闷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