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后极短路求助

楼主(2013-05-14):
板号:LA-5891P
3V5V后极微短路,电源管理芯片发烫,已换过个也照样!?拆下电感后端的PC237电容就不短路,拆下后待机电流过低 0.0005A,3V5V未出!也试换了一下这颗电容,换上去问题照旧!哪位知道的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换上去之后还继续短路吗???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按没3,5V来修啊

网友:
与PC237没多大关系,重点放在芯片的工作条件上

网友:
检查芯片的工作 条件看看.

网友:
还是查工作,35v到芯片之间的线路

网友:
哥们你还是实地的学员呢,没说各个套件后你就是电容的烫,出线性没有,EN有了没有,FB出来了没有,是不是后继短路看看。

网友:
借了我朋友号一用!他都没怎么上了。感谢指导。

网友:
   你指的说这个微短路时多少待机   你说额那个待机低  怎么是0.0005你的电流表示5位的么?  你拿下那个电容之后就不会输出 3  5  当然不会短路了  看看电感哪个阻值偏低  在按照图纸看看都给谁供电  逐个排除吧  没别的办法

网友:
现在又有新情况了。。。。。。。
放回PC237,拆掉PC236 待机电流为0.010A,换个新的放回去又是微短路!0.177A 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3V 5V 现在出了! 割断 3V 5V后断输出点,也是一样!

网友:
先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