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维修  HM55BIOS

楼主(2013-05-14):
前天接一台联想B460开机不显,根据电流有跳变到1.2A左右后不动了,拔掉内存电流跑到0.9A看来是过了内存不过显卡,好以论坛去下了个桥BIOS,刷上后试机,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玩也正常,但经过测试发现软关机后,电流关不死,只是看到屏幕灭了电流还有0.9A,还有就是开机到显示LOOG时间用很久才显示。像这样的现象我遇到好几台了就是刷桥BIOS,好我到论坛里看了一下陈店那个BIOS刷了试一下可以正常开机点亮进系统正常软关机也正常反复试也是OK。后来没事进BIOS看了一下联想的机器型号变了变成V3000,用WINHEX把OK的BIOS与原机的BIOS对比下结里里面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中午回家吃饭去了就在想现在的这个OK的BIOS再用编程器读下来再来和原来的对比一下看BIOS是不是产生了变化,结果来了机器让客户拿走了,因为我之前修到HP DV3的机器也是软件关机关不死,修到两个板子都没有搞定了最后都是换了板子才好试过了好多BIOS,用过合的BIOS也不行不知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咱了,DV3用我好板的BIOS也不行,看来是要出厂时的BIOS才行。同行们有没有多研究一下

网友:
新机器很多英文BIOS的原因不能开机和关机,主要是要找对BIOS,有的时候即使是同机型备份的都不可以。。

网友:
因为刷BIOS给我耍挂了两台机器,都怕了

网友:
是不是重新启动呀?

网友:
进pe也关机电流不断?

网友:
这个很麻烦 还没细细研究过

网友:
新机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进PE也一样的还伴有死机现象

网友:
刷BIOS不会把机器损坏但是会把BIOS芯片刷死,所以不要盲目的刷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你一样的机器。但我的这个没有刷好。就一起是1.2A。没有反应,重新写了很多版本的BIOS。都没有用

网友:
这种现象的不知道有没有修好的 期待解决。这个问题的还不少应该是通病

网友:
1.2 好像都到 显卡了

网友:
前些在也遇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同样是刷了BIOS好的。
B460 I3-380M 独显的BIOS  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jc2fDYxNDg2NQ%3D%3D

网友:
去香港官网下载个官方bios升级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