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0.29能触发不亮

楼主(2013-05-14):
接手一个V460,独显,说是摔的不开机了,看外观,A壳是摔坏了,打发走客户,上可调电源,待机0.29左右,自动触发,不上CPU和内存触发到0.58左右,上CPU和内存触发到1.6A左右,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刷了EC和SB BIOS,情况一样。量3V 5V均正常。无意中待机时摸到主板发烫,发烫的东西不熟悉,拍了照片,希望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发烫的是个什么元件,用什么可以替换。上图片和图纸。发烫的元件就是蓝色箭头指着的那个金属外壳的小东西。

网友:
供电管啊,还有你待机电流太高了。。。

网友:
CPU供电上管,这东西坏是通病,8元一个

网友:
CPU供电上管。这个东西比较难焊,基本是用风枪凭感觉吹,然后用镊子轻压金属外壳。不知道同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不知道用普通八角管子能不能替代

网友:
这东西发热大 很烫就不对了 手可以放上几秒钟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这是个通病,你把新买回来的都加点锡很好焊接,前天还修过,是同一MOS管坏

网友:
唉 昨天来个客户就是这个管短路把主板烧焦了,报废了。

网友:
金属壳场管,在Thankpad上用得多。

网友:
供电管啊

网友:
这个是N沟的MOS管,这个经常坏的

网友:
这个具体叫什么名?或者给个链接,X宝上没找到。晕了

网友:
通病了,,,我都换原装芯片的,,你试试用个普通上管换换看

网友:
CPU的MOS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想买的情况下直接到料板上拆个普通的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NPN的管子吗?

网友:
换个普通的管子也可以  上次一个大电流的   就是那种铁壳的管子坏了  换个普通的用没返修

网友:
这款机器爱出像自动掉电,进系统前

网友:
先放开Cpu 管子不说   待机0.2 是不是写错了 应该是0.02

网友:
待机偏高啦,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