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1.5 715g4032 显示器重启

楼主(2013-05-14):
715g4032-m02-000-004c  驱动主板号
这个驱动板工作温度好高  芯片手无法上 大约可以上 80多度   开始开机正常 用一段时间 最多5分钟后 显示器自动黑屏然后重启出现LENOVO字样然后又重启反反复复  后面代工 写的changhong

网友:
先确定供电是否正常,再查驱动板吧。

网友:
换驱动板吧 两块都是这样不定时黑屏 MCU很烫。换后无果 后来直接换的驱动板 这个板子有点小贵。

网友:
如果不接信号不重启,就是这个主芯片坏了,都是换驱动板的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没办法 只好换了

网友:
换了吧    省时、省力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试一下啊哇。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  ,该驱动板试试

网友:
就是主控问题,这芯片有通病的,换一个就好了,不是太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