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PS-305D 稳压电源坏了,电压一直显示48V,调不了,

楼主(2013-05-14):
兆信PS-305D 稳压电源坏了,电压一直显示48V,调不了,,修过的朋友进来看看,我打开看了,里面有个MJ3055的管子,好像电压调节跟这个三极管有关系的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以后自己的工具坏了可以修修

网友:
量一下大功率电源调整管是否击穿。

网友:
那可调的电阻容易坏 换换试一下

网友A:
里面有个管子坏了 通病 我两个电源都返修厂家了  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个管子坏了 通病 我两个电源都返修厂家了  和你一样

管子的型号呢,说一下

网友:
2N3055,金属壳的,这2个是并联的,应该是用来增大电流的吧,并联减少内阻来增大电流,我用一个的时候电压能达到28V,电流只能达到2.6A,

网友B:
我在想你烧了几个笔记本呢??????/嘿嘿,可能哪个管子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你烧了几个笔记本呢??????/嘿嘿,可能哪个管子完了

哥运气好,坏的时候,我刚修好笔记本呢,呵呵,眼睛一看怎么是48V了呢,可能 跟我开时间长了有关系吧,下次自己注意点了

网友C:
我的机子坏了后被我修好,并改成10A 30V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坏了后被我修好,并改成10A 30V的了

3个并联就可以达到10A左右吧,呵呵,可是散热不好,是不行的

网友D(2020-11-12):
最后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