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 0.3A左右

楼主(2013-05-14):
掉电后 重启在掉电 循环这样。量瞬间电感电压都有 拿掉CPU不掉 且测各路电压正常 无短路 有遇到过的兄弟吗

网友:
有没有换个U试试啊

网友:
你这情况没有大电流变化掉电的话。大多是有电压没有出来,也可以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像上楼说的换个U试下。。还是一样的情况的话。。你就按时序查

网友:
将CPU供电钽电容换一下试试,CPU有电压出来IC一般好少问题的

网友:
上假负载看一看吧,正常换U吧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尤其是VR_ON信号,还可以查查温控部分,或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铁壳上管坏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