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100-N-A2和NF-6150-N-A2能通用吗?

楼主(2013-05-14):
我一个HP v3000本子,AMD的。北桥坏了。型号是NF-6150-N-A2 ,我这只有NF-6100-N-A2。有哪位大侠知道啊,能通用吗?谢谢
AMD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型号不一样 应当不能代换的吧,

网友:
不能,要同型号代换

网友:
桥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能通用,淘宝上买一个吧。

网友:
不能,型号不一样

网友:
这个肯定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