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维修华硕904HD上网本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3-05-14):
904HD正反面图
昨天下午同行送来机器说开不了机 拿过来果断插上可调电源(这个上网本是12V的),电流从0.04过1秒跳到0.05   待机貌似正常 但按开机键没一点反应 电流也不跳变 有点纠结,拆机先看3 5V正常不正常, 测量RT8203的18脚25脚有5V 3V
没办法了  看下这个板子的时序先
从时序上可以看到RT8203产生3 5V后 EC会发出VSUS_ON给RT8203开启VSUS电压 实测RT8203的3 4脚为0.46V 有点纠结
在量EC的99脚也为0.46V
差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为啥VSUS_ON 只为0.46呢? 算了 换个EC看看吧 正好手上有料 换上去以后 尼玛 还是老样子 蛋疼啊 没办法下班了  明天再修
第二天上来插上电源  尼玛竟然开机了  蛋疼啊 插上显示器也能显示 无语了 机子放那 给客服打电话 中午客户过来了 插上电源给他看下 卧槽  按开机建 又开不了机  泪奔呐 这时候真他大爷的想哭  没办法 又给客户打发走了 继续修
寻思了寻思 能开机的时候VSUS_ON为1.5V 开不了机的时候VSUS_ON为0.46 是不是什么哪个元器件把电压拉低了? 没办了  只能沿着VSUS_ON信号一路查下去 EC发出VSUS_ON信号经过一个O欧姆的电阻(这个没问题)然后在经过一个1兆欧姆的电阻分压在到RT8203   测量1兆欧的电阻我去 只有几十K  泪奔呐  尼玛终于找到你了  从料板上拆下个换上 VSUS_ON信号变为1.5V   插上液晶屏正常显示
在修复完毕
小弟第一次发维修贴  希望别拍砖 哈哈 在此告诫大家维修一定要细心 不要像我一样悲催啊

网友:
O欧姆的电阻和1兆欧姆电阻分压,1兆欧姆电阻阻值变小应该没有影响啊。有点不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把图传上看看

网友A:
0欧和1兆欧分压有什么影响吗?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不会改变吧

网友:
明天客户又来了 -。- 机器又开不开机了

网友B:
我的猜测总电压没变 欧姆定律 串联分压 得知u=iRec+ir+iR(Rec是EC的电阻,r=o欧姆,R=1兆变成R=10k电阻变小了)。串联各处电流相等 一兆电阻变小 得知电流变大, Rec两端电压则变大 而总电压又未变 虽然电流变大R的电压必会变小 (u=ir+iR+IRec)   导致EC发出的VSUS—on信号电压经过R变小 低于正常电压1.5V,即是楼主测的0.46V 自然不满足RT8203 开启VSUS电压,所以显然无法开机。  不知分析可对? 不对之处望大家指出!

网友:
那个1兆欧姆的电阻是接地的  阻值变小会把VSUS_ON电压拉低  所以。。。。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对 就是那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小  使电流变大了 RT8203保护了所以就无法满足开机环境才会无法加电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猜测总电压没变 欧姆定律 串联分压 得知u=iRec+ir+iR(Rec是EC的电阻,r=o欧姆,R=1兆变成R=10k电阻变小 ...

仔细看图  亲~   那个1兆欧姆的电阻是接地的  阻值变小 会把VSUS_ON电压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欧和1兆欧分压有什么影响吗?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不会改变吧

仔细看图 亲~  晕了  那个1兆欧姆的电阻另一端是接地的  阻值变小 会把电压拉低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图 亲~  晕了  那个1兆欧姆的电阻另一端是接地的  阻值变小 会把电压拉低   亲~

哦,迷糊了,疏忽了

网友:
修好就对的,谁还拍砖呀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电阻阻止变小了,一般都是变大的幸好被查到

网友:
这个问题还行吧,不是太纠结...

网友:
电阻变质阻值变小的情况第一次看到 以前碰到的全是阻值变大或直接开路!

网友(2014-07-01):
第一次看到电阻阻止变小了

网友:
我也想说,第一次遇到电阻阻值变小的....亮了

网友:
电阻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