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装完显卡驱动进不了系统 卡在进度条

楼主(2013-05-14):
显卡,主板单独测试均正常,系统硬盘也正常,就是卡在WIN7logo画面,不装显卡驱动正常,

网友:
没试下BIOS?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呢,独显一般都有自带的光盘,装不了就换个系统或装xp看看,集显的话就到官网下载个驱动看看了, 我遇到过装完显卡驱动进桌面黑屏,什么都看不到,就一个鼠标图标可以显示,最后重新装了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兼容你的主板吧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台  acer 4741zg  我记得最后是我加焊了下  显卡才好的  哈哈 一进桌面就掉电

网友:
有时候靠固有的思维也会绕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