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不认盘,BIOS也不见有,电机同样不动作

楼主(2013-05-14):
这个盘放置有一年多的故障了,不是异常情况下坏的,是关机后开机就进不去了,放着收几个月再接上它又可以进去系统都像完好无损,几个钟后硬盘断掉又不能用了,反正久久接上它又可以用一会,版号是100406533  REV  自己很小心做过测试超级端口可以用能连上,真上板就不靠谱了,不知道那位大神修过,求经验

网友(点评):
PCB和磁头组件之间的接触点脏了,用橡皮擦擦。

网友:
你这个是几代的啊 看看是不是 网上说的那种固件们的那种

网友A:
要数据可以联系13866831257,不要数据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可以联系13866831257,不要数据没有维修价值。

那我还是买块板把BIOS移过来自己拷吧,联系你们的代价也没我在华强那时候便宜,开盘全拷完给我行价报是500块,大概有400G左右资料,档案什么的。我是要里面的东西不算很急,超级端口我都能拷小文件,但是时间太长

网友B:
西数的盘子不好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数的盘子不好弄哦

你还没看清楚,不是西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看清楚,不是西数的

不好意思搞错了。。 WD的是西数的

网友D:
摔摔,磕磕就好了。。。。。。。。。经验

网友D:
我以前有个ibm的80g硬盘,里面存了好多重要数据,但硬盘坏了,我就带电插拔硬盘听寻道音,磕磕摔摔以后,终于正常了。一股脑把数据全部拷了出来,断电后那块硬盘再也没有正常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个ibm的80g硬盘,里面存了好多重要数据,但硬盘坏了,我就带电插拔硬盘听寻道音,磕磕摔摔以后,终 ...

      实在是高

网友E:
PCB和磁头组件之间的接触点脏了,用橡皮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搞错了。。 WD的是西数的

嗯,我里面有好多档案,虽然改行了,有时候又用到都不知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摔摔,磕磕就好了。。。。。。。。。经验

你就吹吧,这不是黑白电视机拍拍砸砸有能看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个ibm的80g硬盘,里面存了好多重要数据,但硬盘坏了,我就带电插拔硬盘听寻道音,磕磕摔摔以后,终 ...

那你还拷了数据我的还都在里面藏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B和磁头组件之间的接触点脏了,用橡皮擦擦。

这个法子早就用过了,盘没有坏就是不晓得板那里又问题,其实我知道自己能修好,可是文档就全挂了,给人修人家说要100多不保数据了,我要的是数据却跟我所没数据的就不修倒,在华强的时候吧同行说开盘拷出来要500,真吓我,我不是公司的够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