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20死机问题。

楼主(2013-05-14):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V520, 开机一会死机。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5分钟。死机了再开基本是1分钟之内果断掉电,有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内存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吗

换过了,一样,不定时死机。

网友:
你试过什么方法要说清楚,刷bois了么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在看看

网友(2014-11-16):
CPU后面的电容

网友:
有nec大电容没有?          没有就查cpu供电

网友:
NEC大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