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4实测电压数据对照

楼主(2013-05-14):
同型号坏/好 主板TPS51124实测电压数据对照:
pin脚.异常/正常
6.      0.57/1.05;
7.PG2   0/3.23;
9.      4.64/5.56
19.驱动1 0/4.28
22.      4.64/6.26
24.PG1   0/3.23
好的主板51124的9脚按下开机键时电压由4.65变为5.56,19脚由0变为4.28,;
故障主板51124的9脚按下开机键时电压保持4.64不变,19脚始终为0.故障现象:1.05v低压电(0.57v),1.8v(0)    1.05,1.8v上下管正常。
是不是51124坏了啊?
求大侠帮忙分析故障点,谢谢.

网友:
最好上个图纸,好看些

网友(2013-08-22):
无1D8V ,1D05V低(实测0.45V),TPS51124工作不正常,51124 8脚en2的3.3V正常,23脚en1电压低(实测1.3V。断开跳线电阻R104测试3.3v输入信号正常,更换51124故障依旧),51124和外围已查无异常,求思路?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TPS51124输出电压1.8V和1.5都正常,就是不出PG电压,PG电压只有0.8V

网友(2014-01-02):
手上刚刚有一台hp进水的,无待机电压,难搞啊

网友(2014-08-25):
我的也是不错1.5V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