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主板厂商的电路图纸

楼主(2013-05-14):
大家好,在论坛上潜伏了这么久,很少看到二线的主板厂商的电路图纸,比如像,华擎,七彩虹,梅捷,双敏,昂达,翔升,铭瑄等等之类的主板,各抒己见,发表一下看法,如果谁有这方面的图纸,发到大论坛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有的图纸找不到,可以借鉴来修。

网友A:
说是可以,不过像元件名称和型号有很多不同之处,而且借监有些板的电路结构也一时弄不清和什么板相像!为什么就不能像华硕,技嘉,V星,映泰这样的厂家,把自己的主板图纸流入市场呢?搞不清!

网友:
是啊,我一直想找个七彩虹的780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是可以,不过像元件名称和型号有很多不同之处,而且借监有些板的电路结构也一时弄不清和什么板相像!为 ...

映态主板的图纸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态主板的图纸多吗

还是比较多的,你可以到论坛里面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是可以,不过像元件名称和型号有很多不同之处,而且借监有些板的电路结构也一时弄不清和什么板相像!为 ...

有些厂家的资料内部维修部都没有,更不说流到市面上了,我去面试过顶星主板的维修员,他们的维修部自己也没有主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厂家的资料内部维修部都没有,更不说流到市面上了,我去面试过顶星主板的维修员,他们的维修部自己也没有 ...

不会吧,那以后这二线的主板可真不敢买了,出了问题连个修的参考资料都没有。有些时候,经验不是万能的!

网友D:
别说二线了,现在连一线的都不流出了,今天修个华硕的FM1接口的板,搜遍网站都找不到图纸或点位.连淘宝专卖图纸的都没有.最后面对主板,眼前一片茫然,稍微跑一下线路,找不了问题所在,放弃了.连一个芯片的PDF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说二线了,现在连一线的都不流出了,今天修个华硕的FM1接口的板,搜遍网站都找不到图纸或点位.连淘宝专卖图纸 ...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主板的图找不到,就连供电ic的脚位图都没有,能有什么办法?跑线都不知道跑哪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主板的图找不到,就连供电ic的脚位图都没有,能有什么办法?跑线都不知道跑哪根

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总结,分享上来一下,大家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说二线了,现在连一线的都不流出了,今天修个华硕的FM1接口的板,搜遍网站都找不到图纸或点位.连淘宝专卖图纸 ...

一般工厂的图纸都是怎么流入到市场 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厂的图纸都是怎么流入到市场 上的?

当然工厂内部人员拿出来卖的.或者有的技术员曾经里面干过的泄露出来的.所以现在连厂里的返修部门都没有图纸.直接告诉你哪种问题换哪些元件.他们修自己的板多了,就知道常有的通病.

网友F:
二线不知道,给你说下一线厂家内幕:现在大厂一般维修图纸都是在线打开的,不能保存,有的厂家图纸在线打开后还有维修站的水印在上面,没有人敢拍照,管理那是相当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线不知道,给你说下一线厂家内幕:现在大厂一般维修图纸都是在线打开的,不能保存,有的厂家图纸在线打开后 ...

那以后可以用的图纸不是越来越少了吗?担忧

网友:
对呀, 要是主板的二线资料可以流入到市场就好了,,,期待呢。

网友:
二线的不好找啊,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修主板。看图不会。先下载个。

网友(2013-06-16):
个人感觉作为维修论坛的领导者<基地》应该给大家多多分享下。。比如图纸啊视频。技巧等。。希望基地越办越好。。